[嵌入式linux] Jlink 不能在insight 或 MDK使用??

楼主(2010-04-15):
请问一下有谁试过用insight或者MDK 使用jlink调试程序。我的是2440,在insight下不能连接目标板,提示就是cannot connect;然后想用MDK试一下,在下载的时候提示“Insufficient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两种方法都是在网上找的,调试的是redboot.elf)。。。。我现在应该如何才好?请问哪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试过,烧写NOR FLASH可以,也能连接上,但以调试就异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在调试eCos ?

楼主:
我在调试redboot,现在insight连接成功了,但是不能单步调试,只能run。请问arm-eabi-insight在哪里可以找到,现在用的是insight。好像两个有不同。。

楼主:
我真的要哭了。。。已经两天了,还没解决。没有哪位可以帮帮忙吗解决一下吗?????????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生成arm-eabi-insight工具,我在网上找了很久,网上提到
$ ./configure --target=arm-eabi --prefix=/usr/local/insight
$ make -w all install 2>&1 | tee make.out
就能生成arm-eabi-insight工具,但是我最后make的时候就出现make[2]***[info-recursive]错误,希望哪位大侠出来指教一下~~~~~~~~~~~!

楼主:
今天上网搜索到有关的资料,安装了texinfo。现在make的错误变成make[3]:***[tk3d.o]错误 1    make[2]:***[all-tk]错误 2  make[3]:***[all]错误 。。。。。。。。。。天啊~~~~我就快奔溃了。。。。

楼主:
现在放弃用insight了,改用GDB,但还是不能单步,只能continue,证明insight没有问题;GDB提示的信息是“Cannot find bounds of current function”,请问与什么问题有关?编译的时候已经加 -g 选项了

楼主:
现在终于可以单步了,我把第一个输出段放在0x0的地方,GDB就可以单步调试了。但是有谁知道为什么GDB一定要从0x00开始读取信息(GDBserver提示就是从0x0开始读取信息)?如果我的程序入口放在别的地方,那岂不是不能调试吗?是不是可以设置GDB一开始的调试地址呢?请问谁可以帮忙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