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定时方法优化

楼主(2010-04-15):
发一个MCU定时和延时方法,真对原来浪费CPU时间的缺陷,这个code是我在原来开发方案的时候想到的,原来用feeling的IC,因为只有一个Timer,所以想到了OS,本程序有些类似OS的思想,供大家一起学习研究,代码如下:

ulong Counter = 0,DelayTime;
sbit TimeFlag = 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Counter++;
         if(Counter == DelayTime)TimeFlag = 1;
         if()...//这里还可以加别的延时,时间到也可以建立一个消息
}

delay(ulong i)//初始化延时
{
        EA = 0;
        TimeFlag = 0;
        DelayTime = Counter+i+1;
        EA = 1;
}

void main(void)
{
       delay(10);//掉用初始化延时函数
       while(1)
       {
              ..............
              ..............
              if(TimeFlag)break;//判断延时是否完成
       }
}

稍微解释一下基本细想:中断函数有些类似SysTick,每进一次Tick中断就判断一次时间是否到达,如果到达就发消息给全局,然后全局不停的查询这个旗标完成定时,用在对响应延时不是很急切的场合,此方法精度很高,但是响应速度比较慢

转帖请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A:
没发现在那里做了优化

网友B:
是“针对”吧,不是“真对”

网友C:
供学习的例程

网友D:
OS是什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D:
operating system

网友F:
加裤????
但实在是看不出哪里高明???:o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为鼓励大家多发原创帖,又因为此贴有技术性贡献,特此加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此贴并非多高明~只是在编程的时候比较方便而已,能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G:
看着这个帖子的风格想到了刚开始看得一本书

网友H:
还是没理解了其中的精髓

网友I:
想法是好的,你有多少个事件,你就得设置多少个标志位,全在中断里面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