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左右的半桥硬开关,开关频率多少为适宜

楼主(2010-04-15):
想做一个400W左右的半桥硬开关电源,应用的场合不是太严格,综合各种因素起来请问开关频率为多少算是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A:
50-100k都可以,通常用的最多的就是70k左右。

楼主:
斑竹,SG3525这款芯片设定开关周期T=Ct*(0.7Rt+3Rd)
它资料里面说的通过Rd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节死区时间,那死区时间是不是Tdead=3Ct*Rd?那死区调节时间范围是不是从0~3Ct*Rd根据负载变化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