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功放在工作瞬间会有一个压降

楼主(2010-04-15):
手机功放在工作瞬间有时会有一个很大的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时因为压降太大会造成手机输出功率不足,在功放vbat管脚放一个大电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不是因为电容能储能起到了电池的作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说的很对。
加那个大电容确实能够减弱由于pa的供电导致pa功率变化,至少rfmd的pa是这样。
好像你去探测那个vcc(好像是)能够看见有个轻微的衰落曲线正好在1个slot的开始,你要是加了电容就会平滑,但是不能消除。

楼主:
为什么工作瞬间电流会很大呢

网友B:
GSM 是时分的,发射功率是个脉冲, 每1/8帧 也就是一时隙发射一次功率,功率的瞬时值很大  所以瞬间电流也很大啊, 这个电容就是储能缓冲一下

楼主:
那就是说电容储能缓冲其实变相的充当了电池的功能,这样说对么,谢谢楼上的发言

网友C:
。。。楼主,看了你的两个帖子的问题。。。。建议你找本射频的书来看看。然后多跟各个厂家或代理的FAE交流。。这样会比来论坛问来的快。。

电容的作用,在电路基础里头有讲。主要是用于延缓电压的变化。手机功放工作在高功率等级的时候,电流有1.5A左右,你想想嘛,一点点电阻都会产生很大的压降。同时,供电电源瞬间是没法提供那么大的电流的,即电源跟不上这个大的电流变动。所以你就会看到电压掉下去咯。。。

楼主:
看出来一个问题,做手机射频并非只是你微波擅长就万事OK了,通信原理和无线通信还得多了解了解。

网友D:
例如说LDO电源。输出是有阻抗分压的。上电瞬间有个大电流 时候就直接把电压拉下来了,输出功率就小咯
尤其是TDD的电路更要注意这个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C:
LZ 真细心,平时开发的时候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F:
电感可阻止电流突变,电容可阻止电压突变,而且电感与电容对相变起了相反方向的作用,如果能在基于电路匹配的原则下使用2合1,我想应该会是@$*$@的.
若加载旁支电容,对电压本身就有一定因子的提高(1.414关系?),
如果在适当位置如电压输出加电容,在电流突变位置加电感(诸如DC-DC本身就不少需要外置电感),
此外,如果....再如果如果需要的话,可以DC-DC+LDO,PA部分的LDO是有专用的RF LDO的,请注意甄别选用.
PA或可视之为一个数字PWM IC看.:lol

网友G(2010-05-22):
楼主分析的和我认为的一样

网友H:
是的,几乎每个模块的应用手册都会讲到这个问题,注意电源功率,加储能电容,注意2A瞬态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