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WCDMA 的ALCR

楼主(2010-04-15):
手机 用的 RTR6285  + MSM7225  的芯片,
好多片板子的 ,WCDMA band4  高频channel 1512 的 ALCR 有问题,测量图形显示功率整体偏高。但是其他channel 1312通过了,其他band的也没问题。
换PA 可以好,但是PA换到别的板子上是测试通过。
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用哪家的PA?
是不是PA的接地没接好,直接到风枪下面吹吹

楼主:
坏板10片左右,我试过了。重焊不会好, 必须换新的。

换PA,重cal,就好了。              但是换下来的PA,到别的板子上就好了。

高手来帮帮忙。     还没有量产,要分析出原因,

网友B:
正常的信道ACLR 和功率都是正常的 ?
ACLR不正常的情况下功率比较大?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校准参数有问题,如果正常的话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高功率的情况PA线性已经不好,ACLR自然很差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你换了PA 之后又重新校准所以才变好的原因吧 或者校准到了比较正常的值

网友C:
个人感觉aclr和pa的一致性有很大关系,或许说你的pa的vswr在高channel有问题。
重新吹下来焊好,不知道像fengmo说的那样你重新tuining了吗?

网友D:
功率偏大 ACLR差 可能是小信号过来的大, PA被压缩了
如果仅是这个band4 不好,建议测下pa 的平坦度。还有就是测下出现问题时候的小信号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