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开关电源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0-04-15):
g=pout/pin=pout/(pout+p损耗) 这里p损耗包括电容存储的能量和电容的能量吗

网友A:
钻牛角尖了  :)

网友B:
p损耗包括了转换器电路中的所有器件损耗。

楼主:
可能有点,但是我想搞明白的了

楼主:
p损耗包括了转换器电路中的所有器件损耗。
那电容和电感上的储存能量也算了吧

网友B:
不能算,只能算电容或电感在储能释能过程中产生的损耗才能算。

楼主:
电容或电感在储能释能过程中产生的损耗
------------------------------
损耗?什么损耗,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C:
实际电容器并非理想电容器,有它的等效模型,可以认为它是存在电阻串联于理想电容器和并联于理想电容器的一种器件,存储和释放能量过程中,要消耗一定的能量。一些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等效电感。

网友C:
当然,等效模型也并非实际模型。

网友D:
可以测试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做比,电路在稳定后电容和电感所损耗的电能在P消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