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影响辐射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在耦合模式下测试,背光亮时GSM误码率会变的很差,灵敏度只有-100,但等到背光灭后误码率就变的好些了,灵敏度可以达到-105。我分别试过软件关背光和刷屏,情况一样。不用LCD,情况也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背光驱动内部频率是1MHz,灵敏度问题往往跟这个有关。

楼主:
我把背光驱动内部频率改成13MHZ了,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B:
把频率改高应该更加容易影响呀。
其低次谐波即可达到通话频带

网友C:
我用硬件方式把背光给去掉,故障还是会重现,所以应该和背光关系不大才是啊

网友D:
误码率就变的好应该是跟休眠状态有关,背光灭只是观察到的现象

网友E:
应该是LCD刷屏造成的,楼主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把LCD刷屏成功关掉,LCD如果和memory复用的的话怎么关都米用

网友A:
LCD数据线是直接到的CPU,没有和memory复用。

网友F:
应该是LCD亮时CPU在跑高速。背光灭后CPU即进入sleep  或低速,通往LCD上的数据即不再传输。
可以查看CPU的屏蔽效能,另屏蔽下LCD的排线。请试一下!

网友G:
lcd加强接地

网友H:
led driver should be isolated by shielding , LCD good GND soluation ,

楼主:
LCD接地后灵敏度能增加1dB,干扰依旧存在。

网友I:
提供一下屏幕的的大小和PCB的层数,还有FLASH是不是靠近天线?

网友J: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做过如下实验:
1.背光电源以及输出串磁珠
2.背光芯片去掉
3.屏去掉
4.屏去掉+滑轨FPC屏蔽接地
5.基带芯片屏蔽(原来有屏蔽,不过有口挖开,现用铜箔全部覆盖)
6.上滑去掉

这几个实验都没有成功,不过我的灵敏度影响不是很严重,有1.5dB。
现分析是芯片辐射出去的干扰到了天线,不知有何意见?
我用的基带芯片是6223C,四层板。

网友K:
LCD电源线上串小电阻,并联小电容,组成RC电路。
然后增加LCD的屏蔽,LCD使用铁框接地,表面使用透明的导电膜。
两个方案同时使用应该可以解决。

干扰源分别来自传导和辐射的

网友L:
这个学问这么高深 没半点感觉咧

网友M:
这个以前出现过,

你的背光是串联还是并联的,可以用频谱仪看一看,确认频率和位置

网友K:
这个问题反正解决起来让人感觉高深莫测

公司也遇到过几次

有的时候是使用 电源线上做RC电路解决

有的时候是使用 加强屏蔽解决

至于具体为什么,实在是无法分析的很清楚

lldwsw所说的频谱分析,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参考,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和理论分析无关的。

网友N:
太高深了,学习了

网友M:
频谱仪用于定位什么频率产生的干扰,干扰源在那个位置附近,这个时候频谱仪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C:
没有见过LCD还能影响这的!

网友O(2010-05-20):
我分析是LCD驱动IC内部的电荷泵的开关频率造成的干扰,可以调整一下这个频率。还有,把LCD的Frame频率也调整一下。

另外,你这个LCD要是有上金属框的话应该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P(2011-03-12):
可以用用频谱仪查查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