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没网络怎么改?

楼主(2010-04-15):
进了家公司,着手改人家二手的pcb.没有原理图,只有pcb板图.其中pcb图中没有网络.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改?有人说手动改,手动改不可行,因为是一块很大的板子,由两层改到四层.谢谢各位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当然找公司要原理图了。
如果他们说没有原理图/前人未提供/文档找不到了,那这公司的管理也太差劲了。

网友B:
自己把PCB抄回原理图,重新画
不过很怀疑是不是你们公司自己的东西,不会就是找了个板子抄吧~~~~~~

网友C:
我们公司管理就挺混乱的,经常是车间投产的PCB不是最终版,原理图找不到,调试都没法调!

网友D:
很大的板子!!还没原理图,还没网络!!
如果你公司真没原理图,而且PCB没网络,那十之**那东西不是你们公司的!

那你只能对这PCB板抄!!可悲,最反感这样做!

网友E:
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吧

网友F:
办法是有的。 Design---Netlist Manager--选左下角的Menu---然后见下图。

网友G:
根据pcb布铜可以自己慢慢添加网络,如上楼的方法

网友H(2010-05-26):
自已可以添加网络,不需要原理图

网友I:
导出gerber,在cam350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