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中TDMA噪声和射频PA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4-15):
手机中TDMA噪声和射频PA有什么关系? 谢谢![52RD

网友A:
PA是分时隙发送的,其周期为4.615ms。在发送期间需要消耗近2A的电流,而不发送的时候基本没有电流。
整个系统由此就会产生一个217Hz的噪声。而恰恰这个频率及其谐波是人耳能听到的,所以就有所谓的TDMA噪声了

网友B:
需要2A电流的只是一个SLOT吧,0.577ms,平均在一个FRAME中电流就是0.25A,这个噪声屏率
是否是 217HZ *8 呢

网友C:
平均在一个FRAME中电流就是0.25A, 这也太耗电了吧!

网友D:
TDMA只对GSM系统来说才有的。

网友E(2010-09-28):
TDMA: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时分多址 。
TDMA系统主要有高级移动电话系统(AMPS)美国数字蜂窝系统(USDC)和日本数字蜂窝(JDC)以及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其中,USDC/AMPS系统是90年定的暂时标准,GSM是第二代蜂窝系统的标准。
TDMA最早是在IS-54中声明为标准的。IS-136(IS-54的进化版本)是TDMA的蜂窝(850MHz)和个人通信服务(1.9GHz)频率的美国标准。TDMA也应用于先进数字式无线通讯系统(DECT)中。
GSM系统中有TDMA noise 而DECT系统中的噪声叫TDD Noise
采用TDMA制式的系统中,因为元件布局,走线,结构,天线等原因导致射频信号解调后产生低频干扰反映到麦克风,听筒,喇叭中而产生噪声。

网友F(2010-11-29):
2楼说的对,就是那么回事。但是电流好像没那么大,记不清了。

网友G(2011-01-05):
回复 网友F:

瞬时电流能达到。

网友H(2011-02-10):
2楼说的很对,大家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探测手机电池两端的电压波形(打电话的时候),就可以看到TDMA噪声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