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状态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15):
如题,不清楚这个状态机是干什么用的?有人知道的可以解释下么?谢谢
case(state)
4\'b0000:
  if(RxD_bit_inv)
  begin
   state <= 4\'b1000;  // start bit found?

  end

4\'b1000: if(next_bit) state <= 4\'b1001;  // bit 0
4\'b1001: if(next_bit) state <= 4\'b1010;  // bit 1
4\'b1010: if(next_bit) state <= 4\'b1011;  // bit 2
4\'b1011: if(next_bit) state <= 4\'b1100;  // bit 3
4\'b1100: if(next_bit) state <= 4\'b1101;  // bit 4
4\'b1101: if(next_bit) state <= 4\'b1110;  // bit 5
4\'b1110: if(next_bit) state <= 4\'b1111;  // bit 6
4\'b1111: if(next_bit) state <= 4\'b0001;  // bit 7

4\'b0001:
  if(next_bit)

   state <= 4\'b0000;  // stop bit

default:
begin
  state <= 4\'b0000;

end [

网友A:
关于状态机的一个极度确切的描述是它是一个有向图形,由一组节点和一组相应的转移函数组成。状态机通过响应一系列事件而“运行”。每个事件都在属于“当前” 节点的转移函数的控制范围内,其中函数的范围是节点的一个子集。函数返回“下一个”(也许是同一个)节点。这些节点中至少有一个必须是终态。当到达终态, 状态机停止。

百度百科的

网友B:
不懂,状态机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C:
lz先学习一下v语言,然后看看状态机的原理,在论坛里面搜索一下,状态机主要有2种,写法以3段式最规范,

网友D:
楼主应该随便拿一本数字电路过来读下

网友E:
找本书看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