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04-16):
这几天做BL0930计量芯片时,因为要用到磁珠来滤除高频信号,经过资料的查阅也知道磁珠会把高频信号转化为热量散发掉,但根据电路分析的计算,当外界有高频信号时,经过磁珠的作用后,也仅仅是把高频信号的峰值给削低了,至于频率方面应该没什么变化,相位方面也仅仅是滞后或提前于电压信号。
请问既然频率方面没什么变化,那加磁珠的原因又何在?

网友A:
“也仅仅是把高频信号的峰值给削低了”(应该是抑制了,虽然不是绝对完全抑制),这就是效果,自己分析频(能)谱。另外由于磁珠的损耗,其反射也较小。

网友B:
是啊,磁珠只是把高频信号的峰值给削低了,如果想完全滤除高频信号,请用“滤波器”:lol

网友C:
磁珠在通过高频信号时磁滞损耗随频率增加,这等值于电阻。

网友D:
这个问题, 我的也困惑中. 等待解答

网友E:
磁珠主要的功能是“吸收”高频噪声,吸收这个字很重要,
电容的波根据Z=1/JWC,可知在高频时阻抗变小,构建了一条到地平面的低阻抗回路,把噪声泄到地里了。
电容和电感的也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但这只是滤波,噪声没有消除,电容和电感组合的低通滤波器,在频率较低时,信号没有衰减直接通过,对高频信号来说,低通滤波器像一个大的电阻,高频段的噪声碰到一个大的阻抗,大部分都被反射回去,
上面的并没有消除噪声,只是噪声的路径变了,
磁珠的作用也是滤波,但原理不同,磁珠在一定频带内能反射噪声,在一定频带内吸收噪声并转换为热能。
磁珠为阻抗由电阻成分和电抗成分共同决定,在低频段,电抗起主导作用,磁珠主要表现为电感性,功能是反射噪声;在高频段,电阻起决定作用,磁珠主要表现为电阻性,功能是吸收噪声并将噪声转换为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