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直流电源的泄放问题

楼主(2010-04-16):
我的电源设计如下图所示:

设计中有一款MOSFET驱动芯片电源是12V,输入电压是5V。在板子断电后延迟一段时间MOS管会瞬间开通。我考虑是断电后5V先降为0,12V下降的慢,这会导致驱动芯片在输入为0时有短暂的高电平输出,导致MOS管开通。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办法呢,能够让12V快速下降,而且不能比5V慢?我有个其他人做的板子,电源电路和我的一样,只不过是驱动IGBT,和功率开关管有关系吗?

网友A:
LZ应该使用的是51的吧,是51的IO口造成的,解决办法可以在IO输出端加个1K的电阻到5V。最好有MOS的电路分析。

楼主:
是51单片机,MOS管驱动电路如图示:

TD310输入输出反相,用9012三极管可以保证上电复位前单片机端口状态不会导致MOS管开通。楼上所说的方法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
是不是在单片机掉电后通过一个强上拉,使其端口依然保持高电平呢?

网友B:
图有错吧。

楼主:
图有错吧。
引用 网友B:

哪地方不对?能不能请楼上指正一下?

网友C:
感觉9012的用法有问题,R17、R18的这种用法常见于驱动NPN三极管,由于51的高电平时内部上拉提供的,驱动能力较弱,这种接法可能使高电平电压被分压。

网友D:
7805不从7812输出处得电,将7805输入端接到7812输入端,两片稳压芯片输出端的电容和负载控制好即可。若有必要,在两稳压芯片输出端加电阻作为固定的负载。

网友E:
你的图在单片机复位时,因下拉电阻R18的存在,三极管会导通,TD310输出为高。取消R18,或将R18接5V试试。

网友C:
而且PNP三极管把电阻接在发射极这种接法,是不可能饱和导通的,阻值搭配不好的话,导通时可能就不是低电平而是个模糊的电平了。如果要在单片机复位期间避免MOS管导通,可以用一个PNP和一个NPN来驱动TD310。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会考虑各位的意见进行改进,试验成功后我会贴出自己的改进方案和大家分享。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去掉R18,并在单片机管脚接1K上拉。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