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二极管,对自然光太敏感怎么办?

楼主(2010-04-16):
用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红外发射管的信号,当室内光线变化时候,红外接收管也有相应变化,而且变化还挺大,应该怎么避免室内光线变化对接收管造成的影响?

网友A:
前面加滤镜

网友B:
用调制波

楼主:
不知道黑色接收管会不会好些?我用的是白色的接收管

网友C:
用一体化的接收头或者自己调制滤波放大

网友D:
加滤镜吧

网友E:
首先,信号必须调制,其次,接收元件前要加上红外滤镜,后者可从红外遥控设备上拆,就是一个暗红色的透光塑胶片,做产品的话,可开模注塑得到。

楼主:
对调制还是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我所用的环境是,发射管发射,接收管接收,发射管是一直发射的,接收管靠信号强度判断障碍物,因为障碍物是透明的,即使有障碍物,红外线也不会完全阻挡住。是靠接收管一个很小的变化量来判断障碍物的有无,所以说,阳光的变化和障碍物的变化产生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将他们分开。
  我现在又选择了一个黑色的接收管,黑色接收管的光谱避开了可见光,我觉得应该好点

网友F:
调制就是加一个载波到发射管,因为大自然的光是没有载波的,这样接收滤去没有载波的光就行了,

不明白吗?电视的遥控就这样,多么成功的例子

网友G:
加一个黑色的接收LED不就可以了?不过,要将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放在同一个黑暗的塑料壳类进行

网友H:
安装角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I:
9楼: 对调制还是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我所用的环境是,发射管发射,接收管接收,发射管是一直发射的,接收管靠信号强度判断障碍物,因为障碍物是透明的,即使有障碍物,红外线也不会完全阻挡住。是靠接收管一个很小的变化量来判断障碍物的有无,所以说,阳光的变化和障碍物的变化产生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将他们分开。

网友J:
为何不用现成的接受模块呢?

网友I:
9楼: 对调制还是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我所用的环境是,发射管发射,接收管接收,发射管是一直发射的,接收管靠信号强度判断障碍物,因为障碍物是透明的,即使有障碍物,红外线也不会完全阻挡住。是靠接收管一个很小的变化量来判断障碍物的有无,所以说,阳光的变化和障碍物的变化产生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将他们分开。

如果 "障碍物是透明的"  可把   对射检测 改成 反射检测 , 找一下透明障碍物的全反射角 , 安装发射和接收管,

调制和滤镜是必须的.

楼主:
这个问题还真难解决
   我用黑色接收二极管,看pdf资料,频谱上显示,在可见光内是应该没有输出的,可实际测量,光线一照,那就是一个光敏二极管,对太阳光相当敏感。
   然后,又买来滤光片,效果同样不满意

网友K:
To c555:

加调制的意思,就是用交流信号去驱动红外发射管,比如说50KHz的方波信号,接收管带通滤波。这样就可以去除环境影响。

百度一下,很多这样的应用的。

网友K:
这里有一个应用,lz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wang1jin.com/n-277.html

网友(2012-08-08):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L:
这个是不能用普通的接收模块的,想解决这个首先要知道你中间的阻挡物是个什么东东,对红外的透过率大概是多少?
如果单纯想要消除阳光的影响,就要在发射端加上调制,把接收管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并针对你的调制频率进行带通滤波,通过判断波幅的大小来检测

网友M:
楼主想要检测的是红外线强弱或者说变化多少,和调制好像没有关系。
调制解调后只能判断出信号有效还是无效,没办法判断强弱吧。

网友N(2015-05-04):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要检测的是红外线强弱或者说变化多少,和调制好像没有关系。
调制解调后只能判断出信号有效还是无效 ...

要是我没记错,有个词叫信噪比,如果没有调制和滤波,特别是小信号的信噪比,那个差的没法用。最近也在折腾遥控器,又不能用一体化接收头,待机电流大了,头疼呀!!!!!!!

网友O(2019-08-18):
我遇到了通用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P:
用调制波,不过用调频方式,常规用38KHZ的,现在用一片567就可以检测,带宽跟原始信号有关。这样可以滤掉光的波动。如果数字调制0与1,用ONOFF即可,如果线性制制用FM。没有现成的,要开发。

网友Q:
障碍物是透明的,那你换成超声传感,检测回波时间就可以判断是否有障碍物了。

网友R:
用红外接收头吧.
普通光里会有的红外成份,红外二极管当然会响应.所以红外遥控器采用38K左右的频率产生不连续的光,这样 就可以过滤出自然光和遥控器发出来的光了.
红外接收头已经做好了一些东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S:
都说了额,要加调制,做红外怎么能不叫调制,太阳光并不只是可见光,红外,紫外都有,调制理解不,网上查下,发射端调制,接收端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