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完成,但是isp下载不了?

楼主(2010-04-16):
请教各位,isp用了很多种了,最好的是mcuisp,能读ic数据,擦除ic也可,虽然不懂意思,可是怎么就是下载不了?
我使用的是iar5.3,刚开始是从0x0000开始的。但是仿真能下载,更改编译配置,使其从0x08000000开始。后,仿真也不能下载,如抓图所示, 而isp还是不可以。

硬件肯定是能用的  。。。

网友A:
你设置的断点太多,打开菜单view->breakpoint,在breakview窗口中删除多余的断点设置。

楼主:
不是的,我看了断点,没有

网友B:
记得iar仿真下载有预先擦除的选择,不选就下载不了。
不过我一直用442版.5.30版拿不准。

网友C:
试着将IAR->project->clean动作一下。

网友D:
看得稀里糊涂的,通过IAR下载是JTAG或者SWD的方式,不是ISP啊?

楼主:
谢谢mcuisp的回复,看了你的邮件后,感觉不好再麻烦你了,对iar也不熟,只是借用stm32这个东西来做产品,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貌似大家没有碰上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可能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吧。
既然isp可以读ID,也可以擦除,那只要hex文件对,肯定可以烧录的。

网友E:
可能真的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导致的问题

网友F:
没遇到过这个……

网友G:
没遇到过,LZ解决了后,告诉大家疑点在哪啊?

网友H:
没碰过.解决后告诉下大家原因吧

网友I:
我在调试的时候也有时碰到,明明一个断点没打,却提示有断点,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因为仿真下载的时候,刚开始是好的,过几天就仿真不了了,说是jtag连接不上,或者出错什么的,还是需要isp,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生成hex怎么配置。。。。。。

楼主:
说明一下,芯片还是正常的,以前下载的程序还能跑。。。。

楼主:
试用各个isp软件中...... Flash Loader Demo,进去了,但是最后出现如下见面,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大家没有遇见过,我应该在iar中如何配置。。。

楼主:
继续

根据提示,看来是地址问题了,没别的事,现在只好下功夫瞎搞了,最后在Flash Loader Demo上发现,当icf文件配置0x8**********,之后,并且转换文件是*.bin,就可顺利下载成功。
但是mcuisp,提示还是如此,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做过,但是那是Flash Loader Demo还没有调通。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虽然可以顺利下载成功,但是重启之后,芯片并不运行。我到。。。。。
说明一下,flashloaderdemo是如何调通的,换了一个sp3232就可以了,但是max3232就不行。。。,这个问题。。。。。呵呵,郁闷啊

网友J:
重启之后芯片不运行,说明之前下载根本没有成功,只是你认为成功了

楼主:
成了,我更改成*。hex文件,就可下载了,并且可以运行了

网友K:
这么简单?

网友K:
不过还是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