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我真服了你了,大侠指教我一下啊!

楼主(2010-04-16):
折腾了两天了,连一个最简单的工程都没建好

报错称:Error[924]   : missing argument to "-O" option

单片机是PIC16F887,MPLAB的版本是V8.50,PICC的版本是V9.70的试用版

请问有谁知道原因么?

楼主:
我又重装了一下mplap和PICC,这下更郁闷了!“Set Language Tool中的“HI--TECH PICC Toolsuite”没了,只剩下“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哪位好心的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更好,只要设置一项

网友B:
呵呵,别找PICC的麻烦,没有装好还是多GOOGLE一下

网友C(2013-05-14):
是啊,自己百度谷歌吧。

网友D(2014-01-24):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用的编译器是V9.6,我选择的是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结果还是不行的

网友E:
我也是慢慢摸索中过来的,感觉PIC上手还是挺简单的,大家再努力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