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67P847not found device

楼主(2010-04-16):
SH67P847not found device
IDE66打开这个芯片原来的工程文件,提示not found device,然后在菜单device setting里面也确实没有找到SH67P847,但是在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Device文件夹下面能够找到67P847.opt,请斑竹告诉我应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A:
您说的是软件仿真还是使用ICE66 USB仿真器来仿真,如果是后者,请您在device setting界面上点击右下角的“update now”,即可连网获得最新的型号;如果是前者,也可按这个方法升级,如果升级后还没有,表示软件仿真暂未支持此芯片。

楼主:
是使用ICE66 USB仿真器来仿真,问题是我们工程师使用的电脑不能连接因特网,只能连接公司内网,有没有补丁可以下

网友A:
那请到中颖网站下载一个最新版的IDE66仿真软件,这个软件中是有这个型号可选。
或者留下邮箱,我发一下给您!

楼主:
tjx727@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谢谢!

楼主:
邮件收到了,但是还是不行。
提示not found device并且还提示set device error。
下面我给出一张我IDE的版本截图
感觉这个东西要是没有网络还真是不好弄,还有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Device这个路径下面也没有67P847.opt。

继续求助!!

about  (21.01 KB )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已将我在本机上安装并升级过的文件打包发给您,请您查收!
收到后,请解压缩将所有的文件覆盖到原来的IDE66安装目录下试试。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应该可以使用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不用客气,应该做的。

网友B:
这个版的版主真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