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叶老师

楼主(2010-04-16):
PIC单片机在定时器中断程序执行时如果又产生溢出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后果就是会出现中断嵌套呗,PIC的堆栈深度有限,很快就OVER了。

楼主:
谢谢答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否程序就死循环了?

楼主:
如果PIC中断能够做到像51那样就好了。到时使用的人会更多

网友A:
如果PIC中断能够做到像51那样就好了。到时使用的人会更多
引用 楼主:

发生中断嵌套后,不管是PIC还是51,都需要有合理的退出办法,否则都只有一个下场:GAME OVER

网友B:
PIC16系列的单片机没有可能中断嵌套吧. 当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全局中断使能是禁止的.如果在这时,
有新的中断事件产生,中断标志位会产生,但中断不会被响应,而是等待前一中断服务程序完成返回后才会被立即
响应.

网友C:
完全认同7楼systemchip的说法,PIC单片机当一个中断发生后还没有执行完的话(就是说还没有RETFIE),另外一个中断事件会Hold下来,是进不来的,当上面中断处理完成后,才会马上进来来执行后一个事件,因为跳到中断程序时,Gie是强制清0的,当执行RETFIE后才会自动将GIE置1
叶老师误人子弟啊,嘿嘿。

网友A:
完全认同7楼systemchip的说法,PIC单片机当一个中断发生后还没有执行完的话(就是说还没有RETFIE),另外一个中断事件会Hold下来,是进不来的,当上面中断处理完成后,才会马上进来来执行后一个事件,因为跳到中断程 ...
引用 网友C:

使用PIC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在进入中断后手工清除GIE来实现中断嵌套从而实现一些特殊的应用。

楼主:
嘿嘿~都结贴了还可以发啊!

又学到点

楼主:
因为跳到中断程序时,Gie是强制清0的,当执行RETFIE后才会自动将GIE置1

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就不存在中断嵌套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对于PIC来说,如果你不操作GIE,则自然不会产生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