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的RS选择问题

楼主(2010-04-16):
RS, LCD, se, AN, pi
由于STM3210E的开发板是144pin的,而我们选用的是100pin的,没有对应的GPIO F和GPIO G两组IO,因此出现下面的问题:
1、Demo板上用到的LCD RS是A0(PF0),而100pin封装没有,因此只能选择A16-A23中的任一个作为RS使用。于是在参考程序中的LCD_CtrlLinesConfig()更改RS的定义(“/* Set PF.00(A0 (R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2、然后根据“AN2790_TFT LCD Interfacing with  the high_density STM32F10XXX FSMC.pdf”第10页提到的Example"with NE2 and A4,the LCD base address will be 0x6400 0000 and 0x6400 0020; with NE4 and A0,the LCD base address will be 0x6C00 0000 and 0x6C00 0002."准备更改LCD BASE。
     可是此时发现文档和Demo程序的冲突,Demo程序定义的是NE4 and A0,LCD BASE是0x6C00 0000,没有地方定义0x6C00 0002呀。

那么,我们在更改RS的IO配置的时候,除了更改第一条中说到的地方,宏定义中的LCD BASE该如何更改,是否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更改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问过, 你可以看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004-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045-1-1.html
关键是看懂327页的“19.4.1 NOR和PSRAM地址映像” (第十版的327页)

楼主(2010-10-04):
哦!离职好久了,才发现有未结的主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