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带负载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R0的大小决定它带负载的能力。
对于电压放大和互阻放大,R0越小,负载电阻RL的变化对输出电压V0的影响愈小。
对于电流放大和互导放大,R0越大,负载电阻RL的变化对输出电流I0的影响愈小。

这都不难理解。
下面这句话,
前两种放大电路只要负载电阻RL足够大,信号输出功率P0=U0^2/RL一般较低,对供电电源的能耗也比较低,多用于信号的前置放大级和中间级放大。
在供电电源电压相同的条件下,后两种放大电路可输出较大的电流信号,从而输出功率
P0=I0^2*RL可能达到较大的值,同时电源供给的功率也较大,通常用于电子系统的输出级,可作为物理变量变换器的驱动电路。

个人理解上面这段话有点问题。假设电压输出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是R01,电流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是R02R02R01。对于电压输出的放大电路来讲,在RL大于R01时,输出功率递减,RL等于R01时输出功率最大;对于电流输出放大电路来讲,在RL小于R02时,输出功率递增,RL等于R02时输出功率最大。如果放大电路的效率相等,那么当两种放大电路达到最大值时,输出功率是相等的。现在我们假设输出电阻RL略大于R01而远小于R02,此时电压放大的输出功率是可能大于电流放大的输出功率的,所以输出功率应该由电路输出电阻和负载共同决定,对于一定的电源供电电压,电压放大的输出功率比电流放大的输出功率小是相对的。上述说法是不甚严密的。

请大家指正。

网友A:
无图,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