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小孔

楼主(2010-04-16):
这是一种手机线路板,上面有很多小孔,不会都是用来做过孔的吧,和EMC有关系吗?
现在手头上有一种线路板,只是在地线上加小孔(旁边是继电器输出控制),有几个,没有和其他元件连接。不知何意?

网友A:
过孔,肯定不是!!
涉及高频的电路板基本都有这种过孔,防干挠。
这和EMC肯定有关,不过怎么个关系还没弄透!

网友B:
手机上用的孔都是盲埋孔,表面能看到的是盲孔,激光打的,一般直径是0.1mm,只能打到第二层,你说的那些只要理解成普通地孔就行了

楼主:
我想可能是增大过孔的的截面积,减小过孔的寄生电容。以及为信号提供最近的回路。

网友B:
没你理解的那么复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