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旋信号转化为方波信号的问题

楼主:
电路输入为峰峰值为500mv左右的正旋波频率是70Hz左右,E0为接地端,在E1出输入正弦波,经过几级放大后在E7最右端输出峰峰值为4.5V左右的方波,电路还有另外一路完全相同的电路输出方波(没画出来E2输入,E8输出)。最后将E7E8通过单片机比较相位差的变化。我现在发现在E1(最左端上为E0接地下为E1)、E2输入同一个正旋信号时最后得到的相位差不为零(原理是应该为零的,实际也应该在零点左右变化很小),电路中的电容尤其是C1、C3对相位差影响很大(现在实验每次更换C1C3相差都变化很大,其它电容也有影响)。
请问高手是我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吗?电路图或者芯片还能改进吗?电容是起什么作用?我得用什么样的电容?

网友A(2010-04-16):
这图实在看不清楚,找不到E1E2E8等。
不过,第一级运放的反馈电路中有两个电容,不知道楼主用这两个电容干什么,这两个电容可是会带来相移的。
最后一级,两个输入端之间有个电容,更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楼主:

电容应该是用来去除干扰的起滤波作用的吧。

楼主:
:'(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500mV信号已经不算小,完全可以用比较器如LM311将其转换成方波。
实在不放心,可以先放大,但放大器必须在输入信号频率上没有相移。
你那个图,比较器自身就可能有很大相移。

楼主:
楼上说的“比较器自身就可能有很大相移”是指的电容C1还是说比较器Lm219的输入端电容C24或者是跨接在比较器两端的电容C5(33P)呢?如果是开始的C1,C3(另外一路的)的话,我直接去掉C1C3为什么反而相差变化更大了,很不稳定?

网友B:
理论上看所有的电容都不需要,另外要重新设计前两级放大电路的增益或者直接省掉一级放大。
这个正弦转方波的设计太古怪了。

楼主:
去掉C1C3根本不行,相差波动很大。

楼主:
谁能告诉我我该使用什么样的电容?或者其他芯片元器件有能替换的吗?现在用的是CBB的直插电容,松下的,但是一个问题是C1C3装在板子上之后可能不适合,照成相差波动较大,而更换一个或者两个电容一次或几次后往往能好很多。其他元件:电阻是温漂最小的一种了,芯片和电容照成的影响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A:
7楼说得很正确,理论上根本一个电容也不需要。
楼主更换来更换去,那是在碰运气,甚至是盲目乱试。

楼主:
楼上说的电容都不需要,为什么我把影响最大大前边两个电容C1 C3去掉根本就不行呢,最后比较两路方波信号时相位差变得变化很大,很不稳定?把C1C3短路或断路都不行。期待大家帮忙!!

楼主(2010-05-21):

回复 网友A:
有人跟我说的是,C1C3是交流负反馈电容用来防止产生自激振荡的是必不可少的!:( 一旦去掉电容,在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很大时振荡信号将雪崩似的扩大,直至电路自激,崩溃。我将电容去掉就是这样,看来是别人说的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