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内核的单片机

楼主(2010-04-16):
请教各位,有哪些单片机是开放内核的?因为最近要设计一款产品,需要买内核请厂家进行设计。

网友A:
国外有开源的.你搜一下吧.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开放内核的单片机呢?

网友C:
用xilinx  lattice可以有开源的CPU 核心

楼主:
设计的东西要求体积很小,所以要求单片机也很小。我们想利用开放的CPU内核配上相应的外围电路,然后封装在一起。如果利用FPGA的开源CPU核心,能不能做到体积较小呢?

网友C:
设计的东西要求体积很小,所以要求单片机也很小。
那就不需要内核开放,随便找一个小体积 的cpu设计就ok,为什么一定要求开放呢?

网友D:
那叫**!哪是叫开放呢。

网友E:
51单片机。

网友F:
51 license过期了,随便用

网友G:
就是啊51的不开放都知道,总能找到一款你满意的

网友D:
人家要的是裸*体!不是开放。

网友H:
如果是要放到FPGA里就比较好办,很多RSIC的CPU Core可以用,如果是自己开芯片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样架构和功能的CPU  layout不同芯片的面积能差很多。

而且有一个和晶圆厂工艺的匹配问题,硬core基本上不会有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