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能够直接用电池供电

楼主(2010-04-16):
正在设计一块电池供电的带传感器的A/D采集电路板,精度12位,系统所需最高电压5V,峰值电流不超过500mA,连续工作时间小于1小时,希望发热量尽可能小。请问是否能够直接用5V电池供电,电压变化会很大吗?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电池?还是用9V以上的电池供电,再利用稳压芯片降到5V,如果用开关型DC-DC(提高效率)会不会纹波较大?

网友A:
汗,没见过5V的电池。

网友B:
电池没5V的,铅电2V格,锂电3.7V格,格电1.2V,新电1.5V,铁锂3.2V 还真没见过哦,

网友C:
用9v降压吧,线性或BUCK都可以,纹波都能保证,确实没见过有5v的电池。

网友D:
没有见过 用78M05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