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

楼主(2010-04-16):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接或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网友A:
家里的电话线,一条线对应一个号码,与座机无关,你可以两个座机并在一起,来电时两个座机一起响,只能一个座机往外拨电弧,你咋分开控制?
但是中间加电路能实现分别控制,相当于加交换机

网友B:
无法实现,必须通过交换设备才行,当然,简单的交换设备实现起来不难。

网友C:
呵呵,假如能分别控制两个话机,那电信的岂不是要破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