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外部中断0实验问题

楼主(2010-04-16):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uchar i;
//for(i=0;i<5;i++)
while(~(PORTD&(1<<PD2)))
{
PORTC=~PORTC;
delay_ms(1000);
}
}

我做了个LED中断闪烁仿真,设置为低电平外部中断。
做了2种
1,功能描述,当按下按钮,灯闪烁5次。(通过for循环成功实现)
2,功能描述,当按下按钮,开始闪烁,直到放开按钮,结束闪烁。(通过 while(~(PORTD&(1<<PD2)))失败)
难道2的解决方案一定要用检查标志位寄存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脚的判断要用PIN的,因此你得改成:
while(~(PIND&(1<<PD2)))就对了

楼主:
while(~(PIND&(1<<PD2)))也不对。

网友A:
说错了,应写成:
while(!(PIND&(1<<PD2)))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