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LED屏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问题说出来,大伙分析分析,,静态显示是没问题的,当字体移动时,看上去就有点拖尾的现象

其实只是一点在移动,但人眼看上去,还有上一次的残留,所以会看成有拖尾
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呢??大伙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建议:
   1.显示第二帧图像时,一定要做一个关闭上一帧图像的动作。然后再做显示第二帧图像的工作。
   2.刷新的频率要再加快些。

楼主:
多谢szshawn2010的回复
请教一个问题,LED屏的扫描是按行来扫的吧?(屏是16行X64列,595+138)
显示方式是 显示第一行,再显示第二行~~~~~~,不知以行来做扫描对不对?还是以列来扫描?

刷新率很高了,能上100帧以上~~

现在就是点移动时,人眼的惰性,还残留上一点的影象,但我观察公交上的LED,没这种程况

网友B:
行扫描和列扫描都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编程啊

网友C:
行列都可以,你的问题可能是程序中送数方式不妥,你改为先打开通道,再送数试试

网友D(2011-05-25):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频率很大才行,看网上说20HZ就可以,为什么我的接近1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