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开关的闭合时的阻值及绝缘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0-04-16):
各位高人:
     请问薄膜开关的闭合时的阻值及绝缘电阻是多大?急昐赐教!

网友A:
闭合阻值跟触点的接触电阻有关,好的新品可以做到数欧至数十欧区间,差的则数百欧甚至数千欧的都有,如果时间长了触点氧化则接触电阻会明显上升,成为决定通路电阻的主要因素且不稳定,一般作为较高输入阻抗及微电流下的触点检测,闭合阻值只要可以使IO的逻辑状态翻转就可以正确检出,对普通MCU而言,要求薄膜开关的通路电阻在1K以下。
至于绝缘电阻则完全看材料和布线密度,不实际测试是无法预知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几欧到几十欧

楼主:
谢谢两位。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键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按一个按键后另外一个按键信号也有信号的现象,这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