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扩展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0-04-16):
FSMC的时序规则,模式A、B、C、D,模式1、模式2等,扩展模式指的是A、B、C、D吗?对谁的扩展,模式1、模式2的扩展?请教,谢谢。

网友A:
只要EXTMOD设为"1"则为扩展模式。

网友B:
FSMC扩展模式,其主要用途我觉得,就是把读、写设置成不尽相同的时序。所谓的模式A、B、C、D,其实没多大区别。

楼主:
手册中提到的模式1、模式2是个什么概念,模式1、模式2能设置成扩展模式不?入门问题,感谢。

网友A:
手册中提到的模式1、模式2是个什么概念,模式1、模式2能设置成扩展模式不?入门问题,感谢。
引用 楼主:

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19.5.4节“NOR闪存和PSRAM控制器时序图”,每种模式都有一个表格列出了可能的配置。

楼主:
谢谢,明白了些。

网友C:
就是一个时序不同的问题

楼主:
昨天看了下,以我的理解是模式A、B、C、D可以用于扩展模式,即把EXTMOD设为1,则读写时序可分别用A、B、C、D中的任一种。而模式1、模式2则不能用于扩展模式,即模式1、模式2只能用于读和写时序相同的存储器操作。

网友D(2013-02-02):
顶起,看看这篇,正需要

网友E(2015-04-12):
引用 楼主:
手册中提到的模式1、模式2是个什么概念,模式1、模式2能设置成扩展模式不?入门问题,感谢。 ...

万新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