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变压器所谓“螺旋绕”和“平绕”的工艺?

楼主(2010-04-16):
这两个词是看的参考设计手册上的关于变压器部分的说明,原文如下:

辅助绕组:9 turns of #28HN spiral wound over 1 layer
次级绕组:4 turns of 4 strands of #28HN flat wound over 1 layer evenly

不明白这9圈所谓“螺旋”和4圈都绕在一层上,有什么手法上的区别?请搞电源的兄弟指点一下?

楼主:
稍微顶一下,还望兄弟们知道的多帮忙啊!

楼主:
问题未解决......还是希望搞电源的兄弟们稍微指点下~~~~~~~~

网友A:
滤波电感基础知识
电感线圈是由导线一圈靠一圈地绕在绝缘管上,导线彼此互相绝缘,而绝缘管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包含铁芯或磁粉芯,简称电感。用L表示,单位有亨利(H)、毫亨利
(mH)、微亨利(uH),1H=10^3mH=10^6uH。

一、电感的分类

  按 电感形式 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 工作性质 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 绕线结构 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二、电感线圈的主要特性参数

1、电感量L

  电感量L表示线圈本身固有特性,与电流大小无关。除专门的电感线圈(色码电感)外,电感量一般不专门标注在线圈上,而以特定的名称标注。

2、感抗XL

  电感线圈对交流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称感抗XL,单位是欧姆。它与电感量L和交流电频率f的关系为XL=2πfL

3、品质因素Q

  品质因素Q是表示线圈质量的一个物理量,Q为感抗XL与其等效的电阻的比值,即:Q=XL/R。
  线圈的Q值愈高,回路的损耗愈小。线圈的Q值与导线的直流电阻,骨架的介质损耗,屏蔽罩或铁芯引起的损耗,高频趋肤效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线圈的Q值通常为几十到几百。

4、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与匝间、线圈与屏蔽罩间、线圈与底版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Q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三、常用线圈

1、单层线圈

  单层线圈是用绝缘导线一圈挨一圈地绕在纸筒或胶木骨架上。如晶体管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

2、蜂房式线圈

  如果所绕制的线圈,其平面不与旋转面平行,而是相交成一定的角度,这种线圈称为蜂房式线圈。而其旋转一周,导线来回弯折的次数,常称为折点数。蜂房式绕法的优点是体积小,分布电容小,而且电感量大。蜂房式线圈都是利用蜂房绕线机来绕制,折点越多,分布电容越小。

3、铁氧体磁芯和铁粉芯线圈

  线圈的电感量大小与有无磁芯有关。在空芯线圈中插入铁氧体磁芯,可增加电感量和提高线圈的品质因素。

4、铜芯线圈

  铜芯线圈在超短波范围应用较多,利用旋动铜芯在线圈中的位置来改变电感量,这种调整比较方便、耐用。

5、色码电感器

  色码电感器是具有固定电感量的电感器,其电感量标志方法同电阻一样以色环来标记。

6、阻流圈(扼流圈)

  限制交流电通过的线圈称阻流圈,分高频阻流圈和低频阻流圈。

7、偏转线圈

  偏转线圈是电视机扫描电路输出级的负载,偏转线圈要求:偏转灵敏度高、磁场均匀、Q值高、体积小、价格低

楼主:
大概搞明白乐!

网友B:
楼主引用的两句话,其实绕法是一样的。
前一句,是说用28号线绕9匝。因未给出窗口高度,所以9匝不一定刚好绕满,可能仅占窗口一半高度,那么就要均匀地将9匝分在窗口高度内,占满一层。这就是 spiral wound 的意思。
后一句,用28号线四股并起来绕4匝,实际上共有16根线。四股线并不是像绳子那样绞合,而是平贴地绕,占一层厚度,而且要均匀。这就是 flat wound over 1 layer evenly 的意思。 evenly 在此指各线没有交叠,绕好后是平滑的。

楼主:
谢谢 maychang 的指点,可惜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