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板子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2块板子地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两块板子的供电电压不一样啊  能把地线直接相连吗??  板子上的地线不是还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吗,请3楼的说清楚点行吗??
你说的是直接在每个板子的电源处将地线连接起来吗??

网友B:
GNG<-------->GND即可
看来lz这硬件水平。。。。

楼主:
唉 惭愧啊  学了这么久 一般都是拿着已有的开发板学习编程啊  看来是该加强硬件水平了。:(

网友C:
供电电压不一样用个7805降压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可是两块板子的供电电压不一样啊  能把地线直接相连吗??  板子上的地线不是还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吗,请3楼的说清楚点行吗??
你说的是直接在每个板子的电源处将地线连接起来吗?? ...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连的,GND连GND在入口处就连,你开始不需要管数字地和模拟地。因为两者一般最后也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