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具备AP功能的无线网卡

楼主(2010-04-16):
最近准备做一个无线局域网内的机器人移动控制,自己搭AP在机器人上,用的是prism54GT ISL 3880IK mini pci 54M无线网卡。据说这款网卡具备AP功能,我上网找了这款网卡的驱动和相关客户端程序和服务器端程序:HostAP,wpa_supplican,hostapd.这里我有个疑问,就是其中的wpa_supplican没装的话,是不是该网卡只能往外发送AP信号,而无法与位于AP覆盖范围内的其他无线网卡通信?只有装上wpa_supplican后才可以。也就是wpa_supplican是让该网卡具备普通无线网卡所拥有的连入AP的功能?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有没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明白干吗要搭AP在机器人身上,

网友B:
确实,机器人上搭在网卡即可,AP是用于当现场无有效信号覆盖时,将远端信号延伸用。

楼主:
确实,机器人上搭在网卡即可,AP是用于当现场无有效信号覆盖时,将远端信号延伸用。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将机器人和控制端PC组成一个局域网,为了避免现场没有无线AP覆盖,所以自己搭建AP。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没有用的,AP要单独架设,建议先在网上搜搜关于AP功能的信息,正确理解设备的用途是合理应用的前提。

楼主:
楼主的想法是没有用的,AP要单独架设,建议先在网上搜搜关于AP功能的信息,正确理解设备的用途是合理应用的前提。
引用 网友B:

现在某些网卡具备Host AP Mode,这样就可以实现在同一主机上实现AP和无线网卡的功能了。这是我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您听说过这种网卡没?

网友B:
这样的网卡对你的应用无意义,你的目的是延伸覆盖,这可用AP甚至多个AP级联实现,放在本地并不会扩展覆盖区域,你的思维进入牛角尖了。

楼主:
这样的网卡对你的应用无意义,你的目的是延伸覆盖,这可用AP甚至多个AP级联实现,放在本地并不会扩展覆盖区域,你的思维进入牛角尖了。
引用 网友B:

不是延伸覆盖,是用AP自己实现一个类似基站的发射器,然后在这个AP覆盖范围内都可以实现局域网互联。
这个AP覆盖范围是独立的,跟外网没有丝毫联系。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网友C:
所有的wifi网卡在软件支持后都可以做AP.

如同所有的有限网卡都可以做路由一样(当然要2块)

楼主:
所有的wifi网卡在软件支持后都可以做AP.

如同所有的有限网卡都可以做路由一样(当然要2块)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wifi网卡都可以做AP吧?“HostApMode is a special mode present only in Intersil's Prism2Card which enables a WiFi interface to act as a true AccessPoint”  引自:http://www.personaltelco.net/HostApMode

网友B:
如果只想本地局部覆盖,用无线网卡做点对点传输就是,同样根本不需要在终端上架设AP,就是用AP,也是在PC侧或独立安装,仍可实现延伸覆盖,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AP的物理位置。

网友A:
JJ说的对, 拆过一些无线AP和无线路由,YY的里面直接用成品EXP卡的无限网卡,拆了直接装本本上能用.

晕死,那还不如在PC机上构建一个AP或路由,或者外加一个无线路由,你的机器人作为一个节点既可.   在机器人上弄太多的功能,纯粹是嫌你那机器人处理器资源多的蛋疼.时间也嫌太多.

楼主:
如果只想本地局部覆盖,用无线网卡做点对点传输就是,同样根本不需要在终端上架设AP,就是用AP,也是在PC侧或独立安装,仍可实现延伸覆盖,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AP的物理位置。 ...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AP固定在一个位置,这样也好让覆盖的范围固定,然后机器人上装一个无线网卡即可,笔记本上装一个无线网卡,相当于两个独立的结点,在AP的覆盖范围内实现网内通信,是这样吧?

网友B:
是的,如果两个节点的距离在彼此的通讯范围内还可以直接通讯,PC作为服务器即可。

楼主:
是的,如果两个节点的距离在彼此的通讯范围内还可以直接通讯,PC作为服务器即可。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边有个无线网卡,它指明了可以直接当做AP来使用,我把它装在移动的机器人上,跟一台拥有无线网卡的笔记本之间进行点对点通信,也是没问题的吧?

这个网卡的型号是:
prism54GT ISL 3880IK mini pci 54M无线网卡

网友B:
难道你要在终端上运行AP软件么?终端的资源强大还是PC平台的资源强大?有功能就非用不可,楼主这是在自找麻烦,当然,你非要如此也没办法,只是这样的AP无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好处。前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仅主机与终端覆盖区域内的点对点通讯,AP都可以不用,PC做服务器最合适及方便,至于楼主的想法仍是对无线网络的结构和协议等缺乏理解所致,如此前提下还自找麻烦实属不智,初学者切勿贪多,否则遭受打击反而对成长不利。

楼主:
难道你要在终端上运行AP软件么?终端的资源强大还是PC平台的资源强大?有功能就非用不可,楼主这是在自找麻烦,当然,你非要如此也没办法,只是这样的AP无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好处。前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仅主机与终端 ...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