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小项目 AVR 单片机

楼主(2010-04-16):
现在我有一个项目, 比价简单, 两个按键,两个LED,按一个按键LED亮,按另一个逐渐变暗, 利用PWM模式, 电压工作在低压状态, 2.3V ,大家建议一下 用哪种型号的最小的AVR单片机就可以完成上面的功能?

楼主:
Tiny13V吧

————————你的帖子正在审核中………………沙发没了:'(

楼主:
果然被和谐掉了  偶想问下是否是偶里面链接的论坛不合规矩啊???如果是的话 下次偶就链接别的论坛的:L

网友A:
你说什么被和谐了?

楼主:
一个回复 里面有Tiny13V 手册的链接 应该是来源有些问题吧:lol

楼主:
Tiny13 有没有PWM功能输出啊?

网友B:
Tiny15L有PWM功能

楼主:
我查Tiny13V 的spec是具有PWM功能的,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亮,但还有两个问题,它内部应该也有自带的1MHz的晶振吧? 我看规格书上写的工作电压是1.8v~5.5v , 如果我供电电压大约在2.2v左右或更低,它可以正常工作吧? 有没有睡眠模式或省电模式之类的? 在低电压状态下需要设置熔丝位不? 希望高手给指点

网友C:
“2.2v左右或更低”低到什么程度?低了还是会影响的

楼主:
低到2.0V 。

网友D:
13A是可以了。。。

网友E:
PWM功能的不少啊,查一下选型表

楼主:
我现在程序已经差不多弄好了,但是Tiny13V /Tiny13a 的Flash太小了才1K, 我现在想初步用ATtiny45V , 这个有4K flash , 另外, 我看生成的.hex文件,点击属性时显示的大小和占用空间相差很多,比如大小是:3.2K,但是占用空间是:4K , 我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楼主:
编译时的显示
“点击属性时显示”“ 占用空间是:4K”这2个是整个文件在操作系统下的
PS:  难怪你要这么大的空间  别搞混咯:L

楼主:
多谢了, 我现在正在搞睡眠模式呢, 好像进入以后用普通IO口不能唤醒了。。。

网友B:
“最小的AVR单片机”?是说体积最小吗

楼主:
是的,因为PCB板子的大小有限,直径12mm , 所以要体积小点, 而且功能也不那么复杂 .

我现在想用空闲的省电模式,用I/O来唤醒,但现在不能唤醒啊?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为什么我的用IO口唤醒不了呢 (我用AT16来试验)
进入睡眠(空闲模式)前D1亮, 唤醒后D1应该灭,D2亮 , 但是当我试着用按键来唤醒他 可没反映.

如果进入空闲模式 JTGA功能会不会自动关闭呢?
路过的高手给点建议不.

while(1)
{
     key1()...
     key2()...

    if((s==0)&(ss==0))  // 如果无按键10S进入睡眠模式
          {
             w++ ;
         if(w==67295)  // 约10s
                 {
                  w=0;
                  PORTB=BIT(0);  进入睡眠前D1亮
                 MCUCR=BIT(6); 使能睡眠位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IDLE); //设定为掉电模式
               sleep_mode(); //进入睡眠状态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MCUCR&=~BIT(6); 清除睡眠位
               PORTB&=~BIT(0); 关D1
                 PORTB=BIT(1); 亮D2

             }
}

}

楼主:
现在想用一个 : SOIC-8  , V:1.8-5.5   2或3K Flash . 有PWM 功能, 至少一个外部中断 .
路过的都来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
进入掉电模式后,原来IO口驱动的LED会不会自动关灭啊?
我现在想保持LED亮, 还要进入掉电模式,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没使能中断,想用IO口来唤醒它,可是不行

楼主:
编译时的显示
“点击属性时显示”“ 占用空间是:4K”这2个是整个文件在操作系统下的
PS:  难怪你要这么大的空间  别搞混咯
引用 楼主:

没看懂的说:Q

楼主:
AVR睡眠必须用中断唤醒:lol

楼主:
没看懂的说:Q
引用 楼主:

IC内存大小应该是只编译产生的命令字和数字  而hex文件是通过特定的格式将这些命令字和数字以及一些地址、校验、纪录格式等组成。
hex文件在系统下的显示值*30%大概就是mcu程序的实际大小

楼主:
AVR睡眠必须用中断唤醒:lol
引用 楼主:

我看规格书上,当进入空闲模式,普通IO口也是唤醒源啊?

楼主:
IC内存大小应该是只编译产生的命令字和数字  而hex文件是通过特定的格式将这些命令字和数字以及一些地址、校验、纪录格式等组成。
hex文件在系统下的显示值*30%大概就是mcu程序的实际大小 ...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很懂,那我生成的.hex文件大小显示2K,而我用的Tiny13v 只有1K flash ,可以装下吗?

楼主:
还不是很懂,那我生成的.hex文件大小显示2K,而我用的Tiny13v 只有1K flash ,可以装下吗?
引用 楼主:

现在应该搞懂了, 其实.hex文件的大小并不是要写进flash里程序的大小, 他还包含一些端口,写地址等一些信息,真正要写入flash里的程序的大小,是在编译时编译软件(AVR studio)里看到的 .

网友F:
MB95F212K MC9S08QD4CSC 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http://edevice.fujitsu.com/cgi-bin/mbynavi/mbynavi_search.cgi,详细资料清参考链接,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13316866537

楼主:
这个小项目终于搞定了, 在这期间多谢大家的帮助, 这是我的QQ:1428563001 , 以后有更多的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

网友G:
8pin的AVR尽量T13A

楼主:
哦,爬楼爬到头了,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