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SOC3将两种信号分离出来?

楼主(2010-04-16):
打算用PSOC3做血氧饱和度测试,但是红光和红外光透射后产生的信号是在一个通道上的,经过I/V转换后产生的波形在示波器上是这样的。A是红光投过手指后产生的信号,B是红外光投过人体后产生的信号,大概都有7,800mv的直流分量,10——20mv左右的交流分量。现在要把A,B信号分离出来,并且滤除直流分量,只保留交流部分。本来可以用多路输出的模拟开关来实现,但是PSOC3里面没有这个元件,找了两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模块来实现,不知道在PSOC3中能不能做到分离A,B并且滤除直流信号,用什么模块可以实现,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PSOC creator中如何对单个IO口进操作的,使用P1^0;P1_0;P1.0;都报错。

网友A:
A,B两个信号好像没有大的区别,这个应该比较难分离出来吧

网友B:
分时开断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穿过手指和穿过人体的信号怎么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楼主:
4# happytiger2010 分时开断是可以,不过要在程序里写程序控制,我想应该有模块可以直接实现吧。

楼主:
5# 淡蓝的天空 其实A,B都是穿过手指后的信号,不同的是A是红光穿过手指,B是红外光穿过手指。

网友D:
对I/O操作有专门的pin_write()吧

Pin_Write( 1 ); // Turn pin 0 on and pin 1 off
Pin_Write( 2 ); // Turn pin 1 on and pin 0 off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能对P0.1;P0.2端口分别操作么?比如拉高P0.1或者查询P0.1的状态。

网友E:
这笑脸多的

楼主:
我找到了一种方法,用两个模拟开关,通过定时器设置中断来顺序导通可以实现,不知道谁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对单个端口设置的程序我也找到了,是Pin_1_Write(  )和CyPins_ReadPin( Pin_1_RedLED )

网友F:
觉得你的方案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