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0-04-16):
刚接触单片机不久,现在只是对51单片机稍微熟悉一点,目前要做一个东西,需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对少许变量进行存储。开始一用89C51,但89C51数据只能存在RAM里,一掉电就没有了,想回避这点还要外加数据存储芯片,觉得没有太大必要。还请各位能推荐一款单片机,编程要跟51差不多,但掉电数据能不丢失。我现在都是用汇编写的,希望程序能兼容,二来价格尽量低,因为本来就不复杂,搞贵了没有必要,先谢谢了

网友A:
试下STC的,跟51完全兼容,带内部EEPROM。

楼主:
能介绍一下具体型号吗?我好查,谢谢

网友B:
用华邦的N79E352 8K ROM 跟89C51 完全PIN TO PIN

楼主:
我不需要其他外设,什么AD啊,PWM啊,都没有必要,希望有一款便宜的,带数据EPROM或FLASH,空间在20个以上就行了,只是要比较多,2000+块吧,所以想尽量的搞便宜一点的,希望有好的推荐

网友C:
图便宜可以看下MG87FE2051,还可以省掉晶体

网友D:
STC12C56xxAD
功能很强大的51
手册是中文更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