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耦LED压降问题

楼主(2010-04-16):
各位高手,想请教一下,光耦LED发光管的正向最小压降可以是多少!
能给出型号的最好!
要求压降要小于1V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发光管。

网友B:
光耦通常采用波长较长的红外LED,这已经是结压降最小的了。

楼主:
那光耦的最小压降能小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光耦的最小压降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大约1.1~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硅管跟诸管的压降相差很大么?
还有就是光耦的LED管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B:
LED的材料是砷化镓或磷砷化镓,而非常规的硅材料,更不是锗(而非“诸”)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我的输入端电压比较小,而又要用到光电隔离。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个方案?
用三极管?

网友B:
要加驱动才能用,供电电压和输出电流都必须满足,驱动可用晶体管、MOS管或运放等,具体要视你的前端电路情况而定。

网友C:
的确都在1V之上

网友A:
7楼:
光的波长越短,每个光量子的能量越大。红色发光管的正向压降约1.6V,绿色光波长比红色光短,绿色发光管的正向压降就比红色发光管高,约2V,蓝色光波长更短,正向压降就要3V多一点。光耦中一般用红外发光管,波长比红光要长,其光量子能量比红光要小,也需要1.1V到1.2V。这是压降最小的发光管了。

网友B:
楼上对LED结压降的物理解释很到位。

网友D:
1V多点点吧

网友E:
用三极管放大处理可以呀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磁隔离,以前在广告上见过,不过不记得对电压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G:
几乎没见到低于1v的,可以查看光耦的datasheet。向12楼学习

楼主:
想12楼学习了。

楼主:
昨天晚上对磁隔离研究了一把,虽然磁耦隔离比光电隔离在功耗方面、使用寿命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磁耦隔离比较适合在数字信号的隔离传输在抗干扰方面确实不如光耦。
还有我们一般的光耦有驱动电流的要求,本身可以起到电流型驱动的抗干扰作用,但是磁耦隔离室电压输入型在抗干扰方面的确不如光耦。

网友H:
接法问题。怀念电流驱动的话,你可以试试“电流环+采样电阻+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