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数据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7):
串口接收失败,(当然中断也发生)故障状态一直维持,不再正常接收;直到故障处理程序完成,清除故障状态之后,恢复接收正常状态;——UART 原理设计基本相同。

也就是说,用户需要编制一个故障处理程序,清除故障状态;最懒的处理就是不处理,直接清除故障状态,恢复正常接收。

网友B:
波特率如同火车上的一排排座位。
UART接受一个规定数量的位数据信号后硬件会自然产生一个中断,一般包含上起始位,停止位等,一般由11个位数据,我们把它称呼为一帧数据,这就如同火车的一节车厢,这个车厢中包含11排座位。
假如你现在一共有11个人出门旅游,买了11张连号票,并且正好在一个车厢中,火车每次都要求排好对按顺序上车,如果某此有一排上错人了,怎么办?

网友C:
协议有问题,一般协议都是以一个特殊的字节作为开始(如0xff,0xfa等)也就是发送或接收序列中很少用到的字节。每次发送个数固定。这样即使收到一串码有误码,下一次也可以通过找特殊字节达到同步。不然就象LZ所说一次校验不成功后面的全是错误的了。所以自己规化一个协议是关键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这个帖子很老了呢!
到现在该问题已经自己搞定了。
单片机确实是一直将故障状态保持着,直到我把串口整个初始化一遍才把故障状态清掉。

网友D(2011-05-12):
大家好,下位机DSP2812一次发送6000各字节数据,串口助手只能接受4000多个字节,这是怎回事呢?
波特率都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