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attribute__ 的用法

楼主(2010-04-16):
TE, ST, AN, ck, ic

最近新学STM32,在编程时碰到了这个问题

如在中断头文件中声明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 ((alias("SysTickHandler")));
编译后就能正常工作。

但如果我写成void  SysTickHandle(void);后该中断就不能工作,编译没报错。
自己也上网查了下__attribute__ 的用法,感觉还不是很明白。

想请教下原因,谢谢。

代码

网友A:
中断向量表里的是 “SysTick_Handler”
你的函数是“SysTickHandle“ ,
发生中断是只能进入 “SysTick_Handler”,而非“SysTickHandle”。
而用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 ((alias("SysTickHandler")));
后,编译器就会认为 “SysTickHandler” = “SysTick_Handler”,
相当于
#define 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