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压大于0809基准电压怎么实现采样????

楼主(2010-04-16):
请问各位大师:
      毕设遇到一个难题:采样的电压峰值时17.28V,但是我用的0809采样范围为0-5V,要怎么才能实现采样?
      如果用AD574的20V基准电压采样就可以了,但是proteus没找到这个元件,也懒得去再制作,所以就想用0809实现,怎么办?

网友A:
转换一下电压不行吗

网友B:
简单的分压

网友C:
用阻值比较精密的电阻分压应该可以

网友D:
一个电阻分压 再加上一个嵌5V的二极管 ??我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2# 麻辣鸭脖子 那就要用到变压器,焊接电路怕太麻烦,想找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个5V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我采样最高电压是17.28V而且会不断的变化,觉得分压不是一条很好的路。还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楼主:
把5V的电压升压到+15V,或降压到-15V分别用到7815和7915芯片就做的到,终于解决了,毕设要抓紧了,谢谢各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小弟解答,多谢了!!!

网友E:
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