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中断实验问题,如何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0-04-16):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C=0x00;     //PORTC输出低电平
DDRC=0x00;      //PORTC设置方向为输出
PORTA = 0x00;   //PORTA输出低电平
DDRA  = 0x00;   //PORTA设置方向为输入
PORTB = 0x00;   //PORTB输出低电平
DDRB  = 0x00;   //PORTB设置方向为输入
PORTD = 0x00;   //PORTD输出低电平
DDRD  = 0x80;   //PORTD设置方向为输入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中断函数
{
while(!(PIND&(1<<PD2)))
{
PORTD^=(1 << PD7);      //PD0按位取反
delay_ms(1000);         //延时1s
}
}
void init_devices(void) //初始化设置
{
CLI();                //清除所有中断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MCUCR = 0x00;         //设置低电平触发
GICR|=(1<<INT0);         //INT0使能
SEI();                //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_devices();     //初始化设置
while(1)            //主程序
{
   PORTD|=0x80;        //LED灭;
}
}

PD7我希望在正常时候输出高电平,那么LED则灭。但是由于上面有句GICR|=(1<<INT0); 导致PORTD|=0x80; 也没办法让PD7输出高电平,大侠帮忙。

网友A:
GICR|=(1<<INT0); 这句作用是什么?这个编程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