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模块显示

楼主(2010-04-16):
小弟刚学习单片机,有一问题想向各位大虾请教,请问如何在液晶中动态显示刻度,就是类似电量显示一样,值大刻度条多,随着值小,刻度条数减少。不知道方案是怎么弄的?

网友A:
找到类似的温度条液晶屏就可以了。定做开模千把块一张图。
自己学可以找十来块钱的图形模块做。不过驱动对新手都比较麻烦。

网友B:
一般 液晶模块 本身有一组 使用者自设图形的字元区, 只要在 LCD 初始时 输入图型至 LCD 模块, 之后 你只要 输出相对的字元 , LCD 就显示相对的图形, 好像只有 8个 或 16个字元, 查一下 液晶模块 的资料就有, 我已使用过 很久了, 要查一下旧程序才知道.....

楼主:
如果线条递增的话,是不是先显示2条线,然后清屏,再显示3条线,一直继续下去啊!请大虾赐教!

网友B:
之前我是用五个图形 代表电池容量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我记得 图形是 5 x 7 点, 你只要在同一位址, 送出不同字元 (0x00 ~0x04), 出来就是电池不同的容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楼主:
那如果刻度线的条数多的话是不是就要定义很多个图形数据

网友B:
每个字元 是 5x7 点, 你可用 双行的 LCD 模块(16x2 或 20x2), 上下加起来 不就有 14 条线...

楼主:
请问如果用KS0108控制器,KS0108是列扫描,如果要实现横向线条递增和递减应该怎么写数据啊,就是线条数量由上至下递增,由下至上递减,似乎KS0108列扫描比较好控制线条数量由左至右递增,每列刚好可以组成一条线,小弟不太明白。

Y
地址
………………………

DB0

PAGE0
DB7

X=0

DB0

PAGE1
DB7

X=1

网友B:
用 KS0108控制器 的 LCD , 你应该就可以 用画图的型态 去画了 (因为它驱动的是 点镇图形LCD) , 以你应用的方式 , 在普通的 英文字形 LCD 模块, 你也可以 拥有 40x8 或 20x16 的 点状图画框, 位置随你设定, 只要在图画框的相对位置, 输出 0x00~0x07 这8个字元, 将 所须要的图形资料 直接送到 0x00 至 0x07 的 CG 位置, 相对位置 便出现你要的图形, 更改 CG 的资料, 应可更改 显示的形状, 虽然我没有这样去用, 但理论上是行的通, 只是画框小一点.
    ☆☆ 每个字元的点数是 5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