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繁复位对寿命有影响么

楼主(2010-04-16):
我用ATM16L的单片机,在做一个系统,需要集成232通讯功能和PWM方波输出功能,现在我想把这两个功能区分开,区分方式就是用外部中断脚,平时运行PWM输出功能,触发中断后执行232通讯功能,如果要回复PWM输出,则需要按外部RST按键复位单片机,不知道这样对单片机寿命影响大不大,如果影响大,那位高手能指点下,介绍个好思路。

网友A:
对寿命没有影响吧

网友B:
晕死,哪个告诉你的要复位单片机?
通过一个按键切换不行么?

网友B:
按一次切换一次不好?

楼主:
回楼上,按一次切换一次不行,这个要给线上工人用,我不可能要工人记得按双数次是通讯,单数次是PWM输出。另外一点,我用INT0和INT1做切换,结果是当通讯切换到PWM输出时,不能正常输出,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试的,即采到INT1下降沿后,需要再发一帧数据后才能切换到PWM模式。

网友B:
不能做成自锁开关? 不能做成拨动开关? 不能加个灯?
彻底服了,不能做成自动测试???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频繁上电可能有影响

网友D:
没问题,可以这样用。

网友E:
频繁复位没问题,而且还可以保证不死机:lol

网友:
要站看操作者的角度考虑怎样操作方便,不要把这样的高难度的操作留给操作者

网友F:
可用中断来做.

网友G:
要求简单的话,我觉得这么做还是可以的

网友H:
2个按键的事。
LZ的程序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