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ft软核

楼主(2010-04-16):
actel的FPGA有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的ip核吗

网友A:
有官方网站就能下!

网友B:
www.actel.com,在主页上搜索corefft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装不上啊,可以配置在fusion系列FPGA中吗??configFFT文档中的fpga_family写什么啊??按安装说明操作并没有在D:\Actelprj\ FFTdemo 中产生.bat文件啊
To install CoreFFT full version:
1. Unzip the file coreFFT.zip to extract the coreFFT.exe file and an example of a configuration file
named configFFT.txt.
2. Create a CoreFFT configuration file in *.txt format. To create it from scratch, follow the
configuration file description given in the FFT datasheet, or modify an attached configFFT.txt
file using a text editor. Assume the FFT configuration file is assigned a name of configFFT.txt.
3. Copy the coreFFT.exe file and the FFT configuration file (configFFT.txt) in the top-level
directory created by Libero IDE (D:\Actelprj\FFTdemo).
4. Type the following command at the Command prompt to run CoreFFT:
D:\Actelprj\FFTdemo > coreFFT configFFT.txt
5. Typ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run the fft.bat file that appears in the D:\Actelprj\ FFTdemo
directory:
D:\Actelprj\ FFTdemo > fft.bat

红色部分是指在dos窗口输入D:\Actelprj\FFTdemo > coreFFT configFFT.txt吗

网友C:
我也没有适用过该IP,帮不上忙,只好帮顶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可以生成最终的bat函数,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fftTop.v":49:12:49:14|parameters must be integers”。

请问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E:
configFFT文档中的fpga_family写ax 或者 pa3 ,既是你建立工程时选择的器件类型

参照FFT IP核的Datasheet

网友F:
8# 六楼的窗户 我们也曾有这样的问题 你看你的器件类型选对了没有 按照fftIP 的Datasheet 之后生成的fft.bat有,但不一定对,要找dos系统运行通过的才行 换台机子试试

网友G:
1.要生成Verilog的话,怎么改呢?

2.FFT IP核的Datasheet 里第14页“List of Changes”表格里,V2版本把FUSION系列加进来了,可是V3版本又删除了。那现在应该是不行了吧??

楼主:
1.要生成Verilog的话,把configfft.txt 里头的lang 改为Verilog

2.FFT IP核的我们没有用fusion系列 用的是ax 开头的那个系列

网友H:
我建立project时选择了Fusion的AFS600,如果语言选择VHDL,生成的FFT核编译没有错误。

但我用的是verilog,当修改configfft.txt,lang为verilog,自动生成了fft核,synplify工程时,出现  error "fftTop.v":49:12:49:14|parameters must be integers".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I:
FFT IP核的Datasheet 里第12页,第4条USE Verilog 2001 没有选的话会有这样的错误

把这页按步骤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非常感谢,修改后,综合没有错误了。另外,根据ls的建议,我把配置文件的family改为pa3。

网友C:
前面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在
modelsim里面添加的fft_tb.v提示有4个错误和3个警告。
难道源代码也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