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开关电源芯片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4-16):
开关电源芯片SP7656EN2-L带不动负载,输出电流只能到800mA,超过1A就无输出,或者电压拉得很低。额定电流能到5A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我把后面的电路都去掉了,直接接水泥电阻实验。原理很简单,直接照抄手册的。前面是三个桥堆接个2200uF的电容到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A:
“我把后面的电路都去掉了”这句什么意思?去掉了哪些元件?

楼主:
“我把后面的电路都去掉了”这句什么意思?去掉了哪些元件?
引用 网友A:
喔,师兄误会。后面没什么元件,就是5V提供给一个3.3V的LDO和主板上的电路用。我估计是元件焊错了。或者是前面的变压器功率不够(这个可能性小)

楼主:
会不会是E1太大了?

网友B:
不外加mos能带载5a电流的集成芯片还真没见过,楼主发个该芯片的资料给俺开开眼。

楼主:
不外加mos能带载5a电流的集成芯片还真没见过,楼主发个该芯片的资料给俺开开眼。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到3A. 早知道用LM2576就好了。那东西就是贵点,好用,外围都没什么器件就可以用。

网友C:
田鼠,你用的电感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
田鼠,你用的电感的电流是多大?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用的是MS127-12X12的方形电感,过3A应该很容易。问题基本上找到,是相位调整的问题。

楼主:
问题基本找到了,是相位调整问题。还有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问题。对开关电源不熟悉,先看看书去。
E1,EC2,C5都要调整。
以后再不用便宜货了。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给分才能结贴?

网友D:
EC2是不是用铝电解,估计回影响你的效率.

网友E:
好像LM2678可以做到5A的;
楼主说是相位的问题?有点不明白。。。

楼主: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现在如果只有一项输入,即是A,B,C中一相输入,经过变压器,整流桥到SP7656EN2-L上,一切正常。但是三相同时输入,即经过三个变压器,三个整流桥并联输出到SP7656EN2-L上,则出现半周有电,半周无电的情况。如果调解C5,R10,有可能还出现带不动负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