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真正高手!!!!智能LED照明

楼主(2010-04-16):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智能LED照明系统。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 负载3个LED灯,能够正常工作,输出平均电流500+20%毫安。
(2) 输出开路保护并自恢复。
(3) 输入10V欠压保护并自恢复。
(4) 效率75%以上。
2.发挥部分
   (1) 利用LM3424实现热能回折功能(参考LM3424数据手册中Figure 4,以 电位器代替Rntc,通过调节电位器模拟温度变化)。要求在Tsense引脚电压等于2V时,输出电流开始下降;Tsense引脚电压等于1V时,输出电流为0。
(2) 效率85%以上。
(3) 负载5个LED灯,输出(最大)平均电流500+8%毫安。
(4) 输出短路保护并自恢复。
(5) 其它,尽量减小体积

请教高手解析一下题目,并给出参考电路图。。
小弟是大一菜鸟,懂得有限。

在此,拜谢 高手!!!!!!!!

网友A:
你让人帮你做一东西?

网友A:
大一的?天哪

网友B:
参考下这个图吧

第一步并不难
第二部要用到芯片,看下芯片的功能相信也不是很难的,都是英文的我没太认真去看 ,自己对着翻译吧,只要知道芯片作用就好了。

网友C:
为什么用LM324N呢,直接上电阻、LED串联不就行了吗?

网友A:
还真有热心人,呵呵

网友A:
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想提高还是自己做做吧,不能以后一直指望别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运放的输出拉电流是有限的,没有那么强的驱动能力,所以用运放输出来控制三极管,用三极管来驱动LED

网友D:
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D:
楼主有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