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做一个信号发生器,应选用什么型号的AVR单片机

楼主(2010-04-16):
我想做一个信号发生器,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AVR单片机?

网友A:
ATmega8很适合

网友A:
atmage16也可以

网友B:
差不多的都行吧

网友C:
看看人家怎么做的就知道要用什么了

网友D:
这个满足条件的就多了

网友E:
简单的话M8+9850就够了

网友F:
弱弱地问句:什么叫“信号发生器”?:$    频率机算不算啊:lol

网友A:
信号发生器我觉得就是可以产生一定波形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