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里的预飞线

楼主(2010-04-17):
电源和地比较多,因为反正是多层,用过孔最后铺一层就搞定了。是否可以把电源和地等网络的预飞线显示关掉,其他网络保持呢?

    谢谢!

网友A:
"右键"点击电源的网络,然后“网络操作”-》“隐藏网络”即可。

楼主:
谢谢!

一去掉就看到了遗漏的线啊,真好用。没有布多层的经验,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