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外部晶振不起振,怎么办?

楼主(2010-04-17):
我是买的红牛开发板的空PCB板,自己焊的,上面的画法是两个20pf电容,一个8MHz晶振,晶振并联一个1M的电阻,由于没有20pf的电容,我用了两个22pf的,但是现在发现启动外部晶振失败:
while(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我是这样写的。应该是没办法启用。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测不到晶振的振动。
这个电容必须20pf才可以吗?另外晶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谢谢了。
我的版子是stm32f103zet6

网友A:
其中一点,这个电容必须20pf才可以吗?肯定不是非要20P 才可以...用22P应该不是问题的原因.偶常用的就是普通晶振.

网友B:
晶振要求每这么严格,晶振不起振跟这个没关系,可以排除

网友C:
请问你是否使能了外部晶振?

网友D:
也许跟温度有关,上次有个客户就是不起振,结果是板子在超低温环境下放置的原因,后来是在常温下放了十几个小时才恢复正常了。

网友E:
那个循环前面有没有增加外部晶振使能的指令?开机的时候STM32是不会使能外部晶振的,除非你的程序去使能。

网友F:
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M的电阻

网友G:
15-33不是都可以吗?

网友H:
一般用的都是无源晶振,没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2010-05-20):
7# yybj 这个1M的电阻据说是为了容易起振用的。我去掉试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