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声音大小控制七彩LED变化的单片机控制思路

楼主(2010-04-17):
(无正文)

楼主:
大哥啊,回个笑脸啥意思啊?
我是这样想的,用AD,求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值,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声音大,即音频信号强。声音小即音频信号弱。 通过对音频信号来做判断如何?
思路二:当声音大时,整个系统的功耗(即电流大),声音小时,整个系统的功耗小。对电源总电流强度判断如何?

-------------
我没做过个类东东,应该有比这个更好的思路。

网友B:
AD可行,可参考音响的电平指示电路

网友C:
声音大电压高是不是

楼主:
这个声音信号采集的外部的,所以判断整个系统的电流肯定是行不通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比AD更简单一点的思路

网友D:
先明确一下你到底需要的是“电平指示”还是“频谱指示”
如果是频谱指示,用线性的检测方法是不行的、
如果是电平指示,AD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但要注意输出幅度范围,是否需要放大呢

最好选用有电平、频谱输出的音频处理器

楼主:
这个是经过LM358放大的
想请教一下,频谱指示是不是指节奏,如果使用这个的话用什么方法是实现比较好

楼主:
说错了,是LM324

网友E:
将音频信号整流取一定的时间数。。。。

网友F(2010-05-26):
什么乱乱的啊?是不声音大小不同数量的LED指示啊?
    AD转换好了,每个LED设置不同的阈值,循环采样声音的电压,到了哪个阈值就控制LED亮几个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