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18F8490 RJ1,RJ2 输出的难题 ?

楼主(2010-04-17):
刚用 18F8490 做一个控制板, 用 PICMATE2004 仿真都没问题, 我的电源是+5V, 一般 Port 设成输出时, 在无重负载情况下, High 应该是 5V, 仿真器仿真时, 输出信号也是 5V, 但 经编程 至PC板 实际执行后, RJ1,RJ2 的输出就变了, High 只有 3V, 用 示波器 测量 RJ1, RJ2 的输出波型是非常方正, RJ1, RJ2 的负载是 93LC46 的 CLOCK 与 DI, 所以跟负载没关系, High 为 3伏 导致 93LC46 无法工作. RJ1, RJ2 设定为 OUTPUT 型态, LCD 关闭 (LCDCON =0 LCDPS=0 , LCDSE0~5 全部设为0 ), 一直找不到解决, PC板又已做完成, 想改用 18F8520 替代 (使用 内建的 EEPROM), 但用了 好几种 编程器, 都标榜 可 ISP 编程 18F8520, 但实际上 编程大都有问题, 但最主要的是 我要的 是要有自动编程序号的功能, 而目前我这能自动编程序号的编程器 只能编程 18F8490, 找遍 DataSheet 都找不到相关资料去解决, .......

楼主:
很抱歉,已发现问题, RJ1,RJ2 同时驱动 MCP3202 的 A/D IC, MCP3202 的控制电源未开启, 导至于压降全降在 A/D IC 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