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要怎样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21):
要分析的话打太多的字啊,根述吧:这个电路是个调节电机力度或是调节电机快慢的。左边的是正负半周导通角调节电路,右边就是全波可控硅整流电路,这电路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不明白的话找到书店一看就OK了。